求教怎么确定产品做CE认证时该做哪些测试项?

楼主(2015-03-17):
求教各位大侠,当一个产品要做CE认证时,该怎么确定我的产品需要做哪些测试项目?比如EMC+安规
1.百度查找一些低压的产品不用做安规,那比如是+12V/5V之类的板卡是不是就不需要做安规了? 但是12V电压的产品也可能有很大的功耗,温升也不需要做吗?
2.EMC包含的测试项那么多,不可能每个产品所有的测试项都做,那怎么确定什么样的产品要做哪些测试项呢?

网友A:
先按大项做,再按单类产品做,最主要是按认证的要求去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大项做,再按单类产品做,最主要是按认证的要求去做就行

谢谢版主, 您说的按认证要求去做,是说在产品归类中找到要求哪类产品哪些测试项目要过什么样标准的要求去做? 板卡是否需要单独做认证还是必须要放到系统中做认证?有些板卡分类不明确到哪一类。

网友A:
是的,如果不明确就按大类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不明确就按大类做就好

再请教一下,有单独给板卡做认证的吗? 没有外壳的,就是PCBA板,比如一些嵌入式系统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有单独给板卡做认证的吗? 没有外壳的,就是PCBA板,比如一些嵌入式系统板。

没有这么一说,但是一般很多在设计时就应该考虑EMC问题,避免card与card之间的干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一说,但是一般很多在设计时就应该考虑EMC问题,避免card与card之间的干扰影响

问了一下认证机构的测试工程师,有单独一块PCBA板做辐射干扰的,但是他说这种情况比较少。谢谢你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