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优利德的示波器吗?

楼主(2015-03-17):
有人用过优利德的示波器吗?
用的郁闷啊,放着不动过几分钟就死机,黑屏,UTD2102CEL.
这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
国产示波器是用来杀价格的,不是用来实际使用的。
如果没有国产的示波器,泰克和安捷伦的还是依然的那么贵。

网友:
    这个型号我买过使用,没你说的那么不堪,精度很差,但是你说的现象可能运气差买到不合格的吧。国产的示波器和几大品牌货性能差距明显。只有做入门级的低端产品看看波形或搞下DIY。做稍微稳定的产品还是建议用几大品牌货,国产的技术积累不够。

网友:
    楼主能加一下我 QQ吗?290632690.我也买了这款示波器。

楼主:
    可能是我买到不合格的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