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7.9.5 symbol无法编辑

楼主(2015-03-18):
1金币

问题大概如下:从别的中心库导入symbol,如果直接导入到定义的partition且不在移动symbol,这时候symbol可编辑,但如果导入到partition后用又Move命令换到别的partition,则点击edit时symbol edit进入假死状态,过了一段时间提示symbol处于locked,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处于另外一个编辑状态。点击删除,也是提示锁定。preview可见。
重启软件,重启计算机都无效。一直锁定。
目前找到的解决方法:
到中心库文件夹的 symbol文件下下删除相关文件重新导入可以,但数据会丢失,重新导入又要一个一个移动太麻烦。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也碰到过,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好解决办法。

可能是软件BUG,不知道XPedition有没有同样问题

网友B:
每次编辑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锁定文件(叫什么忘记了,好象是lock什么的),编辑完正常退出后会自动删除。但有意外,它没删除,再进入编辑时就不给编辑了——这时候得人工找到那个锁定的文件,删除。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编辑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锁定文件(叫什么忘记了,好象是lock什么的),编辑完正常退出后会自动删除。 ...

一般情况下就是你描述的这种,将生成的lock文件删除掉就可以编辑了。
我遇到的这个问题有些不同,那个文件删除也没用,一直锁定。

网友:
那只好帮顶,求大神现身搭救

网友C:
简直就不能编辑symbol.一拖动引脚就报错退出,有解决的吗?

网友:
XPedition我也遇到了,各种重启什么的都不行,最后删除了WDIR文件夹下的文件,就不再锁定新的了,但是老的不能解锁

网友:
你的库是从其他软件转过来的吗?
symbol格式好像有点问题。试着按下面修复一下。
1.打开C:\corp_lib\SymbolLibs\inductor\sym,先删除lock文件夹。
2.用记事本等打开symbol,如INDUCTOR.1。在第2行后加.1,如K 1426646640 INDUCTOR改为K 1426646640 INDUCTOR.1
第3行到第行用下面这些替换
F Case
|R 23:56:35_3-31-15
D 0 20 65 -60
Y 1
Z 10
i 3

3.把后面的|R那行删除。
保存后打开库再试试。如果能打开最好在库里做一下动作,如移动一下位号等后再保存。

网友:
你试一下库里工具栏的unreserve图标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这个分区就删不掉.....真是操了

网友(2015-05-10):
    9楼在说什么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C:
    简直就不能编辑symbol.一拖动引脚就报错退出,有解决的吗?

    XPedition我也遇到了,编辑symbol时,将library关闭,报错延时会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