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原理图电气规则检查

楼主(2015-03-18):
电气规则检查不出问题,即使有很明显的错误,比如网络标号都单个的,都检查不出,这是怎么回事,哪里设置出错了,这样也能导出网络表。

网友:
网络标号都单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甚麼是《网络标号》?? 有沒有圖片? 有沒有 DSN 文件可以試試問題出在那兒?

网友:
我估计是他说的电源没链接上  导致软件检查不出来
9 _6 c5 N/ k' r! q做板子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