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视频信号处理电路个部分的作用

楼主(2015-03-18):
如题,哪位大神能讲解下。

网友A:
R21,R18,R27是匹配电阻-75R,后面跟的电感和电容是滤波,用于滤除线上带来的高频干扰;接着10R和75R这里有点问题,不满足的视频的幅度,可能是对特定的芯片的要求;再接着5pF可要可不要,主要是走线长了,靠近芯片端口的。最后100R+47nF就是隔直,因为是差分的输入端口,所以负端跟正端一样接100R+47nF到地。SOG是取同步信号,YPBPR的同步信号在Y上,720p以上就是双同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1,R18,R27是匹配电阻-75R,后面跟的电感和电容是滤波,用于滤除线上带来的高频干扰;接着10R和75R这里有 ...

哇,说的这么透彻,小弟再问下为啥隔直要加100欧姆的电阻呢,一个47nF电容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说的这么透彻,小弟再问下为啥隔直要加100欧姆的电阻呢,一个47nF电容不行么

这个确实不太清楚.感觉是随方案吧,我看以前的资料,REALTEK统一使用100R+47nF,其他家的也有不用的,直接100nF过去的。以前问过领导,领导说按照要求来就可以了。

确实是REALTEK的方案!

网友C:
L8 L13 10以及前后2个电容是PI型滤波,视频信号的通用滤波形式,主要是根据视频信号的频率和显示效果来调整具体参数,影响字体和画面的SHARPNESS。
100R+47nF这个是调试视频信号的拖影或者叫重影问题,100R这个值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试。
R21,R18,R27是匹配电阻-75R,当单负载的时候,这句话是对的;那么10R和75R,也是匹配电阻,这两个电阻是为了视频信号1拖2,双负载的时候来调整双负载端的视频幅值。
5pF这个电容确实是可要可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8 L13 10以及前后2个电容是PI型滤波,视频信号的通用滤波形式,主要是根据视频信号的频率和显示效果来调整 ...

能举例解释下双负载吗?

网友C:
楼主的图就是双负载,1个视频源输入,负载2路视频显示。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就是双负载,1个视频源输入,负载2路视频显示。

这明显就是ADC的差分输入,不是1拖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就是双负载,1个视频源输入,负载2路视频显示。

刚才开了下芯片引脚确实是差分输入

网友C:
是差分输入,但是差分对的每个信号都可以作为单独的输入源进行显示。 所以其根本还是分成了2路信号。
可以参考差分音频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差分输入,但是差分对的每个信号都可以作为单独的输入源进行显示。 所以其根本还是分成了2路信号。
可以 ...

差分信号与“分成2路信号”在幅频特性上应该是不同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8 L13 10以及前后2个电容是PI型滤波,视频信号的通用滤波形式,主要是根据视频信号的频率和显示效果来调整 ...

能讲讲PI型滤波电感电容值与视频信号频率关系的计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讲讲PI型滤波电感电容值与视频信号频率关系的计算吗?

现在一般都仿真了,手算太麻烦,感兴趣可以参考一下:YPBPR 1080I的带宽在30M,所以按照这个来作为截至频率,特征阻抗为75R。归一化的C1-L-C2,中的C1=1F,L=2H,C2=1F,即是标准的截至频率为1/(2*pi)Hz,特征阻抗为1R,按照定K和M来计算,如下:
M=30M/(1/(2*PI))=1.884*10^-8,那么目标的C1=1F/M=5.3*10^-9,C2也是一样,L=1.06*10^-8
K=75/1=75,那么从M这里计算下来的,C1/K=70.6pF,C2也是一样的,L*K=795nH
然后,去取标称值,
从这里看出楼主的这个地方设计不太合理,可能只能使用576i以下的(带宽10M),720P以上的视频上会有比较明显的模糊

附件是参考书,感兴趣的可以下来玩玩。

附件上传不了,喜欢的就去下载吧《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 日本鬼子的

@liaotingkang1
搞这麽久,你自己还不会EXCEL的么!我可以说你懒么,

EXCEL文档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差分输入,但是差分对的每个信号都可以作为单独的输入源进行显示。 所以其根本还是分成了2路信号。
可以 ...

这明显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都仿真了,手算太麻烦,感兴趣可以参考一下:YPBPR 1080I的带宽在30M,所以按照这个来作为截至频 ...

谢谢版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都仿真了,手算太麻烦,感兴趣可以参考一下:YPBPR 1080I的带宽在30M,所以按照这个来作为截至频 ...

之前全是手算,弄个EXCEL文档,编个简单的计算公式。
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