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gerber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5-03-18):
我在预览时还是能看到板子里的文字的,但在实际生成的gerber文件却看不到文字了,在应该有文字的地方出现了些像被东西擦掉的痕迹,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网友:
这图片看不清.....
你的字符用的啥字体,换其他字体试下

网友A:
    应该是字体的原因,最好用系统默认的字体
    之前用宋体出PDF,自己打开正常,客户那边打开有文字的地方不是方框就是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字体的原因,最好用系统默认的字体
    之前用宋体出PDF,自己打开正常,客户那边打开有文字的地方不是 ...

    谢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