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dxdesigner的中心库吗?关于添加连接符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我用的是中心库的流程,我在中心库里已经设计了连接符的symbol如图。

然后我在dx的设置里的特殊元件中添加symbol,可看到如图 ,居然一个都没有认出来.....请问这特殊符号需要添加什么属性才能被认出来呢????

楼主:
@jimmy 大神求指导

网友:
知道的大侠讲讲吧

网友:
我用的是9.5版本,没用过VX。所以说的不对请见谅。
在9.5中首先特殊元件中的连接符有两种,一种是用于层次化设计时不同层次之间跳转用的,用于此类的symbol type要选成pin,表示相当于顶层的虚拟管教,一般放置于底层原理图中。
另一种是非层次化设计时不同页的网络链接用,用于此类的symbol type要选成ANNOTATE,表示仅用于注释作用。
如果symbol type选的是pin,那么在第二种用法中dx是识别不到的。所以建议你把symbol里的type改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