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这样的敷铜可不可在敷铜的时候就去掉。

楼主(2015-03-18):
  我已经布线了,但是敷铜还是连接了。问下有没有那里设置敷铜不连接呢?

------------------------------------------------------------------------------------------------------------
2015.03.20
来自热心网友的帮助:
1.用keepout选择禁止敷铜不禁止布线。
2.options(选项)--->Thermals(热焊盘)--->不勾选Routed pad thermals(已布线的热焊盘)【连出来的线需要连接到过孔】

网友A:
用keepout选择禁止敷铜不禁止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eepout选择禁止敷铜不禁止布线

啊!我怎么没想到....
谢谢你!

网友B:
options--->Thermals--->勾选Routed pad therma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s--->Thermals--->勾选Routed pad thermals

测试无效啊? 9.5中文版

网友:
我弄反了,应该是不勾选。

网友B:
不勾选此项,焊盘手动连线到过孔(必须是过孔)后,隔热连接的自动铺铜不会添加辐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勾选此项,焊盘手动连线到过孔(必须是过孔)后,隔热连接的自动铺铜不会添加辐射线。

点赞,简直棒棒哒!!谢谢

网友C:
这个问题关键是看软件怎么设置
设置好了
就没什么问题
有时候
链接是采用十字的还是全不覆铜
都比较难选择
连接上了
散热也是很难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关键是看软件怎么设置
设置好了
就没什么问题

可靠性优先考虑,其次才是焊接。

网友:
恩,主要是看优先考虑的是那方面,不过一般情况下都要考虑的,相互权衡一下再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