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llegro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从16.3装到16.6都出现问题,如下图片,
电脑是Windows旗舰版,64位操作系统,
都是按破解步骤来装的,就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破解步骤没看仔细啊,有的人要装好几遍才能装上哦

网友A:
    从自己找问题,license文件改主机名了么?改的位置对么?是不是关闭了两个任务管理器的进程。。换个机器试试。。
那个破解是经过无数人验证的,经得住考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自己找问题,license文件改主机名了么?改的位置对么?是不是关闭了两个任务管理器的进程。。换个机器试 ...

    我试了几次好像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一个同事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一直装不上

网友:
    换个机器试试,如果确认自己破解方式没问题,那装不上也是有可能的,不行就出大招了,重做系统。。。。。

网友:
    建议将Cadence卸载,然后手动删除注册表信息。
然后再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license文件是重新生成的吗?不要用自带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几次好像都是这样的

我的也是这样显示的,改装C盘了,OK了。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最后卸了,重新按步骤一步一步装。今天我也搞了好久。终于破解成功了。

楼主:
    弄一次换个新的盘,以后盘用完了就重置系统,没法了。。。

网友C:
    先把低版本的全部删掉  所有的东西都删掉 再装高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低版本的全部删掉  所有的东西都删掉 再装高版本的

我这就是直接安装的高版本。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破解好吧
这样安装 要不原理图打不开
要不久是PCB 打不开
你的好好看看破解文档的步棸

网友:
应该是破解的步骤不对吧  我之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