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kill 中的"symbo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3-18):
如下图所示 的symbol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可以理解为图形符号

网友:
    在Skill中,Symbol是一种数据类型,像字符和字符串呀都是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图形符号

    那我可以把这种数据类型赋给一个变量吗 比如 if xxxx
    x=RECTANGELE

    else
    x=CIRCLE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可以把这种数据类型赋给一个变量吗 比如 if xxxx
    x=RECTANGELE

    可以
    x = 'RECTANGELE

网友:
    symbol可以理解为一个类,它具有很多个属性。比如一个line,line具有长度。起点终点坐标。line宽度、line所在的层等等。。。。不能理解为allegro设计中的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