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路求教

楼主(2015-03-18):
5V B上的电路如何搭建?

网友:
     机器1-----5V_A--------------------------------PMOSFET----PMOSFET------机器2
                     |                                                  |                 |
                     |                                                  |                 |
              2* PMOSFET---MCU_CTL                       --------------
                     |                                                      5V_B_CTL
                  5V_B

楼主:
小弟愚昧,版主大人的图没看懂,自己想了一个,请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愚昧,版主大人的图没看懂,自己想了一个,请指点下

可行,比我想的简单。我的想法是用双MOSFET做隔离与切断5V_A和5V_B,并且压降小。如果你不考虑这些,你这个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比我想的简单。我的想法是用双MOSFET做隔离与切断5V_A和5V_B,并且压降小。如果你不考虑这些,你这 ...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么?

恩,我开始想的是,5V_A和5V_B分两路双MOSFET,一路MCU控制,一路5V_B控制
当A上电,机器1由5V_A直接供电,机器2通过双MOSFET供电。
当B上电,机器2由5V_B直接供电,机器1通过双MOSFET供电。
两个同时上电,互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我开始想的是,5V_A和5V_B分两路双MOSFET,一路MCU控制,一路5V_B控制
当A上电,机器1由5V_A直接供 ...

多谢版大指点迷津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