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NC引脚作用

楼主(2015-03-18):
如图1所示,nc 引脚可接可不接,百度说是预留的作用。
那么请问,预留了做什么?扩容量么?

图1

图1

网友:
我也纳闷,一般IC生产后,厂家会做更新?既然NC了干嘛不直接去掉这几个引脚

网友A:
  • 有的 NAND 閃存是兩個芯片疊起來的封裝,會多出一組 CER/B 管腳。
  • 三爽Samsung)曾經出過 16 bit I/O 的 NAND 閃存,容量是沒較大、但匯流排Data Bus)變大;資料(Data)吞吐量變大、讀寫速度跟著變快。不過 16 bit I/O 的 NAND 閃存後來並沒有流行起來,因為 NAND 閃存速度,最主要並不是卡在資料進出的時間,而是卡在閃存內部寫入Write)和抹除Erase)的時間。2 Plane 架構的 NAND 閃存,能讓內部的兩個區塊交替Interleave)作業,不用增加管腳也能加快速度。
  • MLCTLC 有時候需要較多的接地管腳,以減低工作時產生的雜訊,避免干擾Disturb)造成內部資料錯誤*

綜合上述諸多因素,NC Pin 就一大堆了。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有的 NAND 閃存是兩個芯片疊起來的封裝,會多出一組 CE 和 R/B 管腳。
  • 三爽(Samsung)曾經出過 1 ...
  •
    楼主,这样理解对么?1.一个nand里有2个die,如图2所示,这种nand进行多片同时编程(Simultaneously Program Multi Plane),加快读写速度。
 所以对容量没有影响。多出的CE/RB上拉到3.3V是为了兼容nand.

2.规格书上会推荐NC引脚处理,如图3,所以接电源/地都可以抑制杂波。

    3.NC说明如图4,它在内部没有连接,是不是意味着通过NC加控制信号(比如CE),不能起控制NAND的作用,
    所以NC的作用应该是第2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有的 NAND 閃存是兩個芯片疊起來的封裝,會多出一組 CE 和 R/B 管腳。
  • 三爽(Samsung)曾經出過 1 ...

  •  顺便也讨论下emmc,现在用的比较多啊,也是有很多NC引脚的...

网友:
    你用的是一个die的,所以有很多NC引脚,同样有兼容的两个die的,楼主用的Nandflash小心停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这样理解对么?1.一个nand里有2个die,如图2所示,这种nand进行多片同时编程(Simultaneously Program  ...

是問我嗎?發帖人才叫樓主吧?

    • NC 對芯片就是空接的意思,你接不接訊號大多沒有影響。
    • 兩個芯片堆疊Stack)的封裝,最主要是早期製程還不是那麼先進,大芯片良率不佳的狀況下,又想增加如容量的作法。例如,如果現在製程最大只能做到 2GB 的容量,有人想要用 4GB 但又沒有空間放兩顆封裝的狀況下,堆疊芯片Stack Die)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 雙平面2 Plane)和堆疊芯片Stack Die)的概念類似,唯一的差別是堆疊芯片Stack Die)是多顆芯片組合而成的。雙平面2 Plane)是一顆芯片,半導體設計時把內部分割成兩個區域,猶如兩顆芯片在其中。
    • NC 管腳的位置據我所知,每家閃存芯片廠大致相同,但並沒有強制的標準或規定。不同供應商間,可能還是有少數幾個管腳的差異,設計上若是要多家供應商兼容,各供應商的管腳定義還是要仔細核對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这样理解对么?1.一个nand里有2个die,如图2所示,这种nand进行多片同时编程(Simultaneously Program  ...

    一般 IC 上不使用的管腳定義有幾種︰

    • NCNo Connection or Not Connected
      管脚沒接到內部芯片,這種管脚通常接不接信號都無所謂。
    • RFU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目前管脚未使用,但未來功能擴充時可能會用到,建議不要使用以保持彈性。這種管脚通常接不接信號也無所謂!
    • DNUDo Not Use
      管脚對使用者來說可能用不到,但芯片廠或設計者用得到,例如生產測試或偵錯模式。這種管脚通常禁止接任何東西,接了可能會死人。

    光X團隊就有人就這樣做..... 結果是一堆的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 IC 上不使用的管腳定義有幾種︰

曾經有一群人,擅自作主將DNUDo Not Use)接到GND,要加強 BGA 和 PCB 之間落下拉力,結果死板成堆。

    我就知道是那條爛狗!@_@
    阿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 IC 上不使用的管腳定義有幾種︰

    8xNAND使用CE1 可以不接了,

    8xNAND使用,CEl1可以不接啦

    8xNAND使用,CEl1可以不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8xNAND使用CE1 可以不接了,

    使用2个CE能支持16G的NA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也讨论下emmc,现在用的比较多啊,也是有很多NC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