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按比例放大或缩小

楼主(2015-03-19):
如何把一铜皮按一定比例放大或缩小?谢谢!

网友A:
参考axlPolyExpand函数用法
poly_list = axlPolyFromDB(shape_dbid)
exp_poly = axlPolyExpand(poly_list 10.0 'ALL_ARC)

网友B:
    edit-->Z-Copy,然后在option选项中选择所需要转换到的层和缩放,放大的尺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Z-Copy,然后在option选项中选择所需要转换到的层和缩放,放大的尺寸即可

    谢谢!我是指SKILL用什么函数或其他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axlPolyExpand函数用法
    poly_list = axlPolyFromDB(shape_dbid)
    exp_poly = axlPolyExpand(poly_list ...

    非常感谢dear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