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MA焊盘的设计

楼主(2015-03-19):
   在做直插SMA头(straight jack receptacle suRFace mount )焊盘设计的时候,焊接上SMA头之后都会出现很大的容性(低至25欧姆)。表层微带线(传输10G-12G信号)控制阻抗50欧姆,SMA头50欧姆,但是焊接上后一到此SMA头处阻抗锐减到25。
   关于此板设计和SMA头参数描述如下:

  板厚1.6mm;SMA头孔为通孔,无背钻

SMA头型号为emerson连接器 142-0711-201. 信号脚直径50mil,长度50mil。  SMA头资料:https://cinchconnectivity.com/OA_HTML/ibeCCtpItmDSPRte.jsp?sitex=10020:22372:ZHS&item=4253326

请问:1.SMA头焊盘的过孔阻抗应该如何控制? 过孔的参数pad 、drill、antipad直径应该控制多少?板厚已定1.6mm,当然此板厚可调整至1.2mm,重新修改叠层。
           2. 如何保证SMA头信号针插进孔之后的阻抗仍为50欧姆?
           3.信号从微带线到SMA头内同轴信号针到设备,其实焊盘孔内的信号针长度的一段相对于stub.此stub的长度由板厚或者SMA头信号针的长度决定。

  求各位大神详细解答!
 不甚感激!

@于争 @cousins @Coziness_yang @stupid @shg_zhou @shark4685 @jomvee

网友:
    占个位置,楼主先把图贴上了来。

网友A:
    很有幸被点名回答问题。以下几点是个人愚见,有不同意见欢迎拍砖:

第一个问题:我无法给出精确的答案,高精度的仿真是必要的。控制的方法你问题里已经给出了。补充一点:地孔靠近信号孔的位置以及数量也会有影响,对于不同信号,这个地孔起的微弱的感容特性不一样。
第二个问题:公头母头的传输线结构都是满足50ohms控制要求的,无缝对接上后一定会在50ohms+/-tolerance之内。
    第三个是什么问题?我猜测你是想知道是板厚决定还是信号针决定。是共同决定。对于测试设备来讲,一定会考虑探针长度的影响,多出来的stub在测试的带宽内的影响应该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B:
    围观下,期待大神出马。

楼主:
    SMA头的尺寸 和PCB示意图如附件所示

    感谢各位大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幸被点名回答问题。以下几点是个人愚见,有不同意见欢迎拍砖:

第一个问题:我无法给出精确的答案, ...

感谢您的悉心回答。可能是没有上传SMA头 和PCB说明吧,可能你对问题还不了解。

1.SMA头固定了,即表示焊盘的GND孔的数量  位置固定了。  个人以为GND VIA(也就是SMA头四个GND针)的封装尺寸不影响中间信号针的阻抗?至于其他的影响 我不知道。

    2.关于数据手册上说的SMA头的特征阻抗50欧姆,其实我不理解。 SMA头的50欧姆阻抗应该指的里面的同轴部分的特征阻抗吧? 而外面有50mil长度的部分是裸露在空气中的。

3.单纯的对于一个过孔的阻抗如何近似估算,在10gbps的速率下。用理想传输线的根号下L/C对么? 那L和C又分别对应的其模型的哪种L和C呢?  难道只是将其看为集总参数的LC?     也就是说 不用L  C矩阵  ,不仿真(或者你们仿真后的经验值),有什么经验值么?

4.即使信号via控制50欧姆了,但是SMA头的信号针插进去之后还是50欧姆么?

    4.关于信号流向: 理想的传输路径是信号沿着微带线到SMA头信号VIA处,然后穿过SMA头到外面的线缆。 而实际上存在stub。

@cousins @Coziness_yang @shark4685 @shg_zhou @stupid @于争 @forevercgh  @Xuxingfu @yuxuan51 @ bluekent @wenjiwe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悉心回答。可能是没有上传SMA头 和PCB说明吧,可能你对问题还不了解。

1.SMA头固定了,即表示 ...

    过孔的阻抗估算,你应该关心的是过孔的特征阻抗。如果仅仅是电源的过孔还比较好估算。
    然而对于10gbps来讲这个过孔的特征阻抗很敏感,因为过孔本身就有比较多不规则的地方,工艺上的过孔本身就是一个不规则的类梯形形状的横截面。过孔的钻孔大小,反焊盘大小,长度,边缘地孔的位置都会对其造成影响,所以比较难估算。可能有估算的公式,但是我没去关注过,因为对于高速数字信号来讲,带宽往往都是上G的,跨度比较大在不同频率下体现的容感特性都不同,可能某种结构用TDR看是容,随便变一点点尺寸就变成了感性。只能说越短的过孔感性变化或者容性变化越小。 所以你要算过孔的特征阻抗,我没办法给出手动计算的方法,也许有,希望其他大神补充。至于过孔的模型,不能用均匀传输线的模型,因为过孔本身就是不均匀的而且还会有损耗,这种高速信号下sqrt(L/C)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的阻抗估算,你应该关心的是过孔的特征阻抗。如果仅仅是电源的过孔还比较好估算。
然而对于10gbps来 ...

      谢谢指导!
      其他几个问题麻烦解答。
      谢谢。

网友C:
    若华:

    关于信号流向: 理想的传输路径是信号沿着微带线到SMA头信号VIA处,然后穿过SMA头到外面的线缆。 而实际上存在stub。

    这个stub在哪里,没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华:

    关于信号流向: 理想的传输路径是信号沿着微带线到SMA头信号VIA处,然后穿过SMA头到外面的线缆。 ...

    信号只需要沿着微带线(表层)   到    SMA头和PCB过孔(即SMA头信号脚通孔)接触处   再到SMA头内部的同轴芯    。
但是,在  SMA头和PCB过孔(即SMA头信号脚通孔)接触处   有一部分信号针不是插入到PCB中了么,这段长度就是信号针的长度或者PCB板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悉心回答。可能是没有上传SMA头 和PCB说明吧,可能你对问题还不了解。

1.SMA头固定了,即表示 ...

    4.即使信号via控制50欧姆了,但是SMA头的信号针插进去之后还是50欧姆么?

    -->特征阻抗不会变的。你所担心的探针插入对阻抗的影响很小。

 4.关于信号流向: 理想的传输路径是信号沿着微带线到SMA头信号VIA处,然后穿过SMA头到外面的线缆。 而实际上存在stub。

    可以的话,做s参数的de-embedding吧,借助ADS也好,matlab也好。

1.SMA头固定了,即表示焊盘的GND孔的数量  位置固定了。  个人以为GND VIA(也就是SMA头四个GND针)的封装尺寸不影响中间信号针的阻抗?至于其他的影响 我不知道。

    -->不是封装的GND via,是信号过孔附近的GND via会有影响。有些时候某些位置地孔少些会比地孔很多性能要好,当然这是非常依赖于你的带宽范围的,不是通用的。 这是以前做我们以前做demo板对比得到的一个经验,不过具有局限性。

 2.关于数据手册上说的SMA头的特征阻抗50欧姆,其实我不理解。 SMA头的50欧姆阻抗应该指的里面的同轴部分的特征阻抗吧? 而外面有50mil长度的部分是裸露在空气中的。

-->那裸露出来的部分在规格书里所写明的频率带宽内,对阻抗的影响很小的。因为没有什么相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即使信号via控制50欧姆了,但是SMA头的信号针插进去之后还是50欧姆么?

-->特征阻抗不会变的。你 ...

        关于第4SMA头插针插进去之后对阻抗的影响,您给出的答案是影响很小。我不明白为什么。  本来是一个过孔。插进去之后不就差不多变成一个铜柱了么。
         关于4GND VIA的影响具体怎么影响我不知道。GND VIA数量和位置是固定的,这个由SMA尺寸决定的。我们可以修改的是GND VIApadantipad、和厚度。 关于这个三个参数如何具体影响不知道。  因为这不是普通一条传输线换层时候打孔。
        关于SMA头的特征阻抗指的就是里面同轴部分的,这点可以确定吧?我不清楚。为什么说裸露在外面的那部分对阻抗影响很小。实际上信号会经过这部分(此时这部分在信号via内)。 或者说当10Gbps时候50mil的stub可以容忍?是这样的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下,期待大神出马。

    期待各位大神出谋划策。
感谢前辈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

期待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第4点SMA头插针插进去之后对阻抗的影响,您给出的答案是影响很小。我不明白为什么。  本来是一个 ...

关于第4SMA头插针插进去之后对阻抗的影响,您给出的答案是影响很小。我不明白为什么。  本来是一个过孔。插进去之后不就差不多变成一个铜柱了么。

-->多余的公式我就不讲了。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下,环形和实心状的过孔通过其中心的电磁场的矢量会有很大的区别吗?如果你用过HFss就清楚,有时在保证一定精度的情况下,过孔会等效为实心,12边体,用以大大减少仿真时间。仿真软件软件如此设计一定是有依据的。

    关于4GND VIA的影响具体怎么影响我不知道。GND VIA数量和位置是固定的,这个由SMA尺寸决定的。我们可以修改的是GND VIApadantipad、和厚度。 关于这个三个参数如何具体影响不知道。  因为这不是普通一条传输线换层时候打孔。

    -->所以这时候仿真会有一定的参考性。

    关于SMA头的特征阻抗指的就是里面同轴部分的,这点可以确定吧?我不清楚。为什么说裸露在外面的那部分对阻抗影响很小。实际上信号会经过这部分(此时这部分在信号via内)。 或者说当10Gbps时候50mil的stub可以容忍?是这样的意思么?

    -->我不敢把话说得太满,但是我所用过的SMA裸露的那部分与对接的头连接较好的情况下,阻抗影响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4点SMA头插针插进去之后对阻抗的影响,您给出的答案是影响很小。我不明白为什么。  本来是一个过孔 ...

非常感谢您耐心 悉心的解答!

     关于VIA的模型我真是孤陋寡闻了。 回头我仿真对比下看看差别。多谢你的提点。 不知道你指的那个公式是什么?

    一般关于stub可以忽略的长度的一种说法是λ/10. 10G信号的波长在600mil左右。如此算的话50mil的stub的确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4点SMA头插针插进去之后对阻抗的影响,您给出的答案是影响很小。我不明白为什么。  本来是一个过孔 ...

那现在SMA头信号孔的阻抗设计还是保证在50欧姆么? 是否需要稍微的增加一点或减小一点?

关于过孔阻抗我会打板测试验证下。

楼主:
有兴趣探讨的朋友可以分别对  单个过孔   SMA头焊盘   已经SMA头插入之后 分别进行HFSS/CST仿真。

感谢cousins提供的指导!

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发表不同看法。

网友E:
对于过孔阻抗的控制,建议在过孔边上打地孔,一般数量在6~8个地孔,地孔均匀分布在信号孔附近。你的SMA与PCB板的接触建议为接触式的,而不是焊接式的。如果SMA为接触式的,那么就建议将信号孔的stub背钻掉。这些措施虽然可以改善阻抗,但是想得到50Ω可能需要不断迭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过孔阻抗的控制,建议在过孔边上打地孔,一般数量在6~8个地孔,地孔均匀分布在信号孔附近。你的SMA与PC ...

接触式SMA头性能上要比焊接式的好很多,带宽高、无Stub。单接触式价格也很昂贵。

 背钻的话一般不可取,因为板子不是很厚,也考虑成本和精度。
 我们想在仿真的基础上 采用此SMA头得出一系列经验性的设计。 如上的SMA头满足10G的设计时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FYR,

楼主很强大!赞
实测容性 负载到30. 无感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FYR,

仿真的数据吧,不过还是赞一个!

楼主:
期待更多人继续关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期待更多人继续关注

还有什么好话题没,有好话题,大家关注的就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什么好话题没,有好话题,大家关注的就比较多。

    我的困惑 很多的 哈哈。多谢各位指教。

   对于大家的观点我也需要做下功课继续理解和验证。  非常希望每个人都踊跃提出自己的想法。 反正我很low,我就来学习的。

    回头关于另外一种类型的设计 拿上来供大家提意见。

   再次感谢各位!感谢shark4685.

网友C:
不客气,你太谦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你太谦虚了。

 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G:
优化的不错 但是还有空间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优化的不错 但是还有空间貌似

那里有空间?

网友(2020-01-19):
    楼主实验的怎么样了,我们的量产测试板也用直插式SMA,但每次板子回来阻抗都惨不忍睹,迫切需要一个标准的可供参考的PCB SMA处设计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