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效果元件封装怎么做出来?

楼主(2015-03-19):
正常来说元件管脚只能放置在虚线框 和 实线框之外,这种放在中间去不符合规则呀?

网友:
我试了一下,放不进去

网友:
在 ORCAD 的確是不可 PIN 在中間。

网友A:
是个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图片吧

不是图片,是别人设计上截图出来的,编辑封装可以看到pin脚在中间,但是另存为自己库,pin脚就会跑到框外

网友:
正常使用 ORCAD 的 LIBRARY 編輯器是做不出來的。
如果是特殊手法去轉換 LIBRARY 文件才有機會出現的!

网友:
没这么做过

网友B:
貼圖和上傳RA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和上傳RAR文件

厉害啊,请问是怎么做到的呀,你说是用特殊手法去转换为LIBRARY 文件,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能大概说一下吗?万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啊,请问是怎么做到的呀,你说是用特殊手法去转换为LIBRARY 文件,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能大概说一下吗 ...

先用文字編輯成 DOS 版本的 ORCAD 該元件的外觀描述(是一般的文字檔),然後將文字檔轉成 DOS 版 ORCAD 的 LIB 庫,最後用新版 ORCAD 將 LIB 轉成 OLB 庫。

网友C:
搞得这么复杂,没必要这样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得这么复杂,没必要这样用呀~

你以為我喜歡這樣搞嗎? 這樣多費時!還要有閒功夫去找 DOS 版 ORCAD 去轉換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為我喜歡這樣搞嗎? 這樣多費時!還要有閒功夫去找 DOS 版 ORCAD 去轉換文件。

是啊,听你说要用到 DOS版本的ORCAD,我就暂时放弃了,等有时间再搞。 其实我是想用来做测试点的,这样可以直接放在走线网络上会比较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听你说要用到 DOS版本的ORCAD,我就暂时放弃了,等有时间再搞。 其实我是想用来做测试点的,这样可 ...

八樓有 OLB 文件,下載之後就可以用了。

网友:
只能说牛人呀  我不会

网友(2015-05-20):
还是直接引出来有些意义,这是原理图封装,只要逻辑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