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空闲焊盘问题

楼主(2015-03-19):
刚刚接触画PCB板子 用到emmc  emmc有用的管脚才几个可是没用的管脚100多个 我想问下除了有用的焊盘引出来过孔之外 空闲管脚的焊盘是否也需要给一段导线 打个过孔 因为我觉得我的BGA焊盘 直径0.3  就表面一层 在焊接时容易脱落 .' T% @9 k# t) U/ J

网友:
最好是打一个过孔的(可能的情况下),起到加强作用的,但是平时都不是这样用的,一般是要做测试点作用的话,都是加长线,在可能加大焊盘空间在放一个大一点儿的测试点,这个时候就不会脱了。

网友:
你BGA的PICH是多大?

网友:
    你的BGA焊盘才0.3mm? 随便给空Pad 添加导线或者打孔可能会出现信号完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