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如何走T型线?

楼主(2015-03-19):
一个DDR时钟差分线设置为T型走线,但是连上线后,出现DRC错误。
请教一下,是哪里出错了呢,正确的走线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

错误如下:
LISTING: 1 element(s)

           < DRC ERROR >

  Class:           DRC ERROR CLASS
  Subclass:        ALL
  Origin xy:       (-772.35 1153.00)
onstraint:      Net Schedule Topology
  Constraint Set:  ECS2
  Constraint Type: NET ELECTRICAL CONSTRAINTS

  Constraint value: VERIFY
  Actual value:     DOES NOT VERIFY

  - - - - - - - - - - - - - - - - - - - -
  Element type:    SYMBOL PIN
lass:           PIN

IN:          C254.1
inuse:       UNSPEC
  location-xy:  (-772.35 1153.00)
art of net name:  DSCK#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RATSNEST TPOINT
  Class:           DRC ERROR CLASS
ubclass:        TOP

ame:            DSCK#.T.1

  (-745.00 970.00)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
    走线拓扑不对,也就是走线的连接顺序与约束规则设置的不一致。正确的走线顺序要看你板上的约束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2022-02-09):
    特意在里面找T型线设置,一个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