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GA3线绿同步转5线场行同步

楼主(2015-03-19):
最近做一产品,要VGA3线绿同步转5线场行同步,有什么芯片可以实现,请大神推荐一颗,谢谢!

网友A:
那就是YPBPR转V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YPBPR转VGA?

也可以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YPBPR转VGA?

YPBPR---》RGBHV的转换,你有知道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A:
以前搞过,主要有3种方法
1 机顶盒本身的软件就可以支持了,这种最简单明了。最好是这样,否者外加的IC很贵。
2 硬件模式的YPBPR转RGBHV,用这颗LMH1251,国半的,现在是TI的了,还算贵。由于是纯硬件的,难免很多兼容问题。
3 外加IC,需要I2C控制的IC,可以参考这个,http://www.chipav.com/ProductShow.asp?ID=116 这人之前在英图,现在出来自己开的IC,不过也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搞过,主要有3种方法
1 机顶盒本身的软件就可以支持了,这种最简单明了。最好是这样,否者外加的IC很 ...

我看看,谢谢你!我的要用硬件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