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摆平】9.5导入器件ref为什么是镜像的?

楼主(2015-03-19):
为什么我导入的器件ref,或add new lable的都是反的?我把能对照的设置都按07看了个遍,没发现差别。。奇怪
谁知道怎么整?

楼主:
见鬼,看了眼gerber才找到问题,原来是bottom view这高大上的功能搞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鬼,看了眼gerber才找到问题,原来是bottom view这高大上的功能搞得。。。

还有一种可能是视图反转了
al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是视图反转了
alt+b

谢谢,是这情况。
我在空PCB上改个性设置,可能是碰到了快捷键。由于是空板,所以没有发现。最可恶的是这功能不像O键那样,退出重进能复原。默认存在快捷键也是元凶之一。

网友:
长知识了,PADS9.5有BOTTOM VIEW功能,一直使用PADS9.4,不知道PADS也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