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低通滤波电路疑惑?

楼主(2015-03-19):
如下图1所示,为一阶无源RC低通滤波器的电路。当输入输出接反后,会有什么结果?如何分析,求赐教

网友:
RCRC先R再C?

网友A:
用S域解,S=J*W,图1
VO=(1/SC)*VI/(R+1/SC),求的传递函数H(S)=VO/VI=1/(1+SRC),此时把S=JW带入得到:H(JW)=1/(1+JWRC),取模|H(JW)|=1/[(1+(WRC)^2)]^0.5
可见一直是衰减的,在|H(JW)|=0.707的时候,称为转折点,带入W=2*PI*F后,得到F=1/(2*PI*R*C)。

而图2呢,VO=VI,起作用的就是1/S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域解,S=J*W,图1
VO=(1/SC)*VI/(R+1/SC),求的传递函数H(S)=VO/VI=1/(1+SRC),此时把S=JW带入得到:H(JW ...

哇 拉普拉斯变换~~~

网友B:
用微积分吧,兄弟~~~电容特性公式Q=CU退出dQ/dt=C*dU/dt推出I=C*dU/dt,再用欧姆定律U=IR,,最后加上基尔霍夫定律,回路电动势之和为0,就可以得出结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微积分吧,兄弟~~~电容特性公式Q=CU退出dQ/dt=C*dU/dt推出I=C*dU/dt,再用欧姆定律U=IR,,最后加上基尔霍 ...

你这求出来的跟频率无关?
用S求解是+/-,用微积分可是高大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求出来的跟频率无关?
用S求解是+/-,用微积分可是高大上的,

是的,微积分求解是时域解;拉普拉斯变换或者傅里叶变换的解是频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求出来的跟频率无关?
用S求解是+/-,用微积分可是高大上的,

他这电路一个是积分电路,一个是微分电路~~~怎么看都行,主要得从本质上去理解。
要学会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去分析电路,这个我觉得才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学习,答案并没有过程来的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电路一个是积分电路,一个是微分电路~~~怎么看都行,主要得从本质上去理解。
要学会运用已经掌握的 ...

第二个不是微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不是微分电路

串联起来才是微分吧

果然好眼光!

网友:
受教,支持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