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谈USB Type-C

楼主(2015-03-20):
自从Apple发布了新MacBook,就一堆人在说USB Type-C。      现在从硬件角度解析下这个USB Type-C,顺便解惑。
尺寸小,支持正反插,速度快(10Gb)。这个小是针对以前电脑上的USB接口说的,实际相对android机上的microUSB还大了点:
特色
USB Type-C:8.3mmx2.5mm
microUSB:7.4mmx2.35mm
而lightning:7.5mmx2.5mm
所以,从尺寸上我看不到USB Type-C在手持设备上的优势。而速度,只能看视频传输是否需要了。
引脚定义
可以看到,数据传输主要有TX/RX两组差分信号,CC1和CC2是两个关键引脚,作用很多:
  • 探测连接,区分正反面,区分DFP和UFP,也就是主从
  • 配置Vbus,有USB Type-C和USB Power Delivery两种模式
  • 配置Vconn,当线缆里有芯片的时候,一个cc传输信号,一个cc变成供电Vconn
  • 配置其他模式,如接音频配件时,dp,pcie时

电源和地都有4个,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支持到100W的原因。
不要看着USB Type-C好像能支持最高20V/5A,实际上这需要USB PD,而支持USB PD需要额外的pd芯片,所以不要以为是USB Type-C接口就可以支持到20V/5A。
当然,以后应该会出现集成到一起的芯片。
辅助信号sub1和sub2(Side band use),在特定的一些传输模式时才用。
d+和d-是来兼容USB之前的标准的。
这里说一下,USB3.0只有一组RX/TX,速度是5Gb,USB Type-C为了保证正反都可以插就用了两组,但实际上数据传输还是只用了一组RX/TX,速度就已经达到10Gb了。如果后面升级协议,两组都传的话就和DisplayPort一样20Gb了。
工作流程
上图DFP (Downstream Facing Port)也就是主, UFP (Upstream Facing Port)为从。除了DFP、UFP,还有个DRP (Dual Role port),DRP可以做DFP也可以做UFP。当DPR接到UFP,DRP转化为DFP。当DRP接到DFP,DRP转化为UFP。两个DRP接在一起,这时就是任意一方为DFP,另一方为UFP。
在DFP的CC pin有上拉电阻Rp,在UFP有下拉电阻Rd。未连接时,DFP的VBUS是无输出的。连接后,CC pin相连,DFP的CC pin会检测到UFP的下拉电阻Rd,说明连接上了,DFP就打开Vbus电源开关,输出电源给UFP。 而哪个CC pin(CC1,CC2)检测到下拉电阻就确定接口插入的方向,顺便切换RX/TX。
电阻Rd=5.1k,电阻Rp为不确定的值,根据前面的图看到USB Type-C有几种供电模式,靠什么来甄别?就靠Rp的值,Rp的值不一样,CC pin检测到的电压就不一样,然后来控制DFP端执行哪种供电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上图里画了两个CC,实际上在不含芯片的线缆里只有一根cc线。
含芯片的线缆也不是两根cc线,而是一根cc,一根Vconn,用来给线缆里的芯片供电(3.3V或5V),这时就cc端没有下拉电阻Rd,而是下拉电阻Ra,800-1200欧。
当CC pin两个都接了下拉电阻<=Ra,DFP进入音频配件模式,左右声道,mic都俱全,如上图。
USB Type-C和DisplayPort,PCIE
USB PD是BMC编码的信号,而之前的USB则是FSK,所以存在不兼容,不知道目前市面上有没有能转换的产品。
USB PD是在CC pin上传输,PD有个VDM (Vendor defined message)功能,定义了装置端ID,读到支持DP或PCIe的装置,DFP就进入替代(alternate)模式。
如果DFP认到device为DP,便切换MUX/Configuration Switch,让Type-C USB3.1信号脚改为传输DP信号。AUX辅助由Type-C的SBU1,SUB2来传。HPD是检测脚,和CC差不多,所以共用。
而DP有lane0-3四组差分信号,Type-C有RX/TX1-2也是四组差分信号,所以完全替代没问题。而且在DP协议里的替代模式,可以USB信号和DP信号同时传输,RX/TX1传输USB数据,RX/TX2替换为lane0,1两组数据传输,此时可支持到4k。
如果DFP认到device为DP,便切换MUX/Configuration Switch,让Type-C USB3.1信号脚改为传输PCIe信号。同样的,PCIe使用RX/TX2和SBU1,SUB2来传输数据,RX/TX1传输USB数据。
这样的好处就是一个接口同时使用两种设备,当然了,转换线就可以做到,不用任何芯片。
总结
USB Type-C终结了长期以来USB插来插去的缺陷,节省了人们大量的时间,换一次方向至少2s吧,按全球10亿人每天插拔一次USB,50%概率插错,共耗时277000多小时,约为31年,太恐怖了。
一个接口搞定了音视频数据三种,体积还算小。可以预见,以后安卓机可以改为USB Type-C接口了,如果只需要USB2.0的话,只需要重做线缆,不用芯片,成本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Thunderbolt,lightning,该怎样还是怎样吧。百花齐放才是五彩的世界。

网友:
为人类节省了XXXX时间。。

网友:
哪年能普及啊,100w,可以架个电炉子便烤肉边上网

网友:
很專業的文章 學習到新東西了 !!

网友A:
希望可以流行起来,,转换线多了,都要考虑线材,转接头对信号的衰减,未来有木有可能出现集成HDMI,DP,Thunderbolt,USB,MHL  的概念产品,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可以流行起来,,转换线多了,都要考虑线材,转接头对信号的衰减,未来有木有可能出现集成HDMI,DP,Thun ...

好建议,不是有家做的芯片,十种接口互转。吊炸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建议,不是有家做的芯片,十种接口互转。吊炸天了!!

十种,那个公司的solution,,啥型号的 ,,好想玩玩
只是做过cisco 的silverstone,,,DP+mininDP+HDMI+miniHDMI  四转一HDMI 输出
全部使用TI的方案

网友(2015-06-11):
图片看不到,“以上图片来自公众微信号”~

网友(2016-11-26):
type-c做 OTG的话,一般使用那个Pin脚做检测呢?

网友(2017-03-14):
有方案吗?我正需要做一个可以传音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