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明白的电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3-20):
我在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3625-1-7.html 上学习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个电路
  有点弄不明白,求大神帮忙指点迷津,感谢不止!

网友:
不能那样接,原来那根线是电池电压反馈回路,实时将电池的充电电压反馈至三极管以控制对电池充电电流的控制。

网友:
如果理解成反馈的话,那TL431到三级管基级电位就不是固定的4.95V,而是根据反馈在变化,是这么理解吗?

网友(2015-04-20):
如果你这样接 电压就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