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 后处理的“ang_deg”和"cang_deg"有何区别?

楼主(2015-03-20):
HFSS 后处理的“ang_deg”和"cang_deg"有何区别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相位和展开相位的区别
看balun时一般要看展开相位,对比相位差。

网友A:
ang_deg      Angle (phase) of a complex number, cut at +/-180
cang_deg   Cumulative angle (phase) of a complex number, cut at +/-180

ang_deg取值仅在正负180,相当于归一化。
cang_deg求出多少就多少,540 720度,不处理。

网友:
徐老师图很给力,一看就秒懂。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g_deg      Angle (phase) of a complex number, cut at +/-180
cang_deg   Cumulative angle (phase)  ...

徐老师的图看了秒懂!点赞!
弱弱问下一下,许老师的ADS教材啥时候能增加SI分析,怎么把提取的S参数导入分析眼图质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徐老师的图看了秒懂!点赞!
弱弱问下一下,许老师的ADS教材啥时候能增加SI分析,怎么把提取的S参数导入 ...

ADS这几年才加强数字方面的仿真,下次有需要和徐老师合作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徐老师的图看了秒懂!点赞!
弱弱问下一下,许老师的ADS教材啥时候能增加SI分析,怎么把提取的S参数导入 ...

内部消息,是德科技官方今年会出一本 ADS高速信号完整性仿真的书。

网友:
ADS 同样有 ang_deg”和"cang_deg"处理功能。

unwrap()函数就是展开相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