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er64位的软件可以支持32位AMI模型么?

楼主(2015-03-20):
如题:Designer64位的软件可以支持32位AMI模型么?
在软件中显示是支持W32 w64 L32 和L64位的,
我有一个模型只有32dll文件,我软件是64位的。

网友:
好像不能向下兼容,64位需要64位的dll,32位需要32位的dll文件。傻眼了吧。

网友A:
是支持的。你在导入AMI的时候选择ibs,输入的W32的dll先test一下,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支持的。你在导入AMI的时候选择ibs,输入的W32的dll先test一下,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先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支持的。你在导入AMI的时候选择ibs,输入的W32的dll先test一下,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行啊,版主大哥!

网友:
ADS也有這種情況, 必須用32位元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