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模块的使用

楼主(2015-03-20):
我现在的处理模块是用10G的SFP+的接口,有一款采样模块的输出也用10Gbps的SFP+的接口,但是由于采样模块的信息量和接口芯片限制,只能到达3.125Gbps,我可以都使用相同的10G光纤模块吗?还是说必须要用3.125G的光纤模块。另外光纤传输的速度和光纤材料有关吗?

网友:
3.125G光模块是用来传输1080P60帧图像信息的么,用更高的10G的没有问题,但是要注意光波波长的匹配性,光纤本身的传输速度是固定的,我们说的3.125G或者10G是指的数据信号的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