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飞线显示问题

楼主(2015-03-20):
请问一下,cadence中一个网络连接多个器件,能更改飞线不让飞线就近显示,按指定的器件连

网友A:
    如果网络不多,用Logic->Net Schedule可以规划走线顺序,飞线也就按规划的顺序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网络不多,用Logic->Net Schedule可以规划走线顺序,飞线也就按规划的顺序显示了。

谢谢,我试了,蛮管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网络不多,用Logic->Net Schedule可以规划走线顺序,飞线也就按规划的顺序显示了。

版主这个功能很强大,可以调飞线顺序,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调完某个net顺序之后,再次使用该命令调这个net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功能很强大,可以调飞线顺序,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调完某个net顺序之后,再次使用该命令调这个n ...

    选中net后,右键Unschedu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net后,右键Unschedule

果然可以,真的感谢版主,又涨姿势了。。

网友:
    有学习了,论坛就是高手多

网友(2021-12-21):
    详细操作呢,详细操作呢,详细操作呢,详细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