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10.导入GERBER时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5-03-20):
CAM350 10.导入GERBER时:點選下一步(Next)出現 There are no item to show in this view,這代表軟體看不到可以視別的檔案;但我很確定檔案路徑是對的,相同的步驟;我直接點選完成(Finish);不點選下一步(Next),出現Info - Checking for undefined apertures,這和點選下一步(Next)的結果是相同的。

楼主:
我用cam350 10.5能打开,别人打不开,是什么原因,大家碰到过吗?

网友:
文件版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cam350 10.5能打开,别人打不开,是什么原因,大家碰到过吗?

把.cam文件另存为对方使用的CAM350版本,对方就能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