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 导入发现焊盘是空的,怎么回事儿?

楼主(2015-03-20):
GERBER 导入发现焊盘是空的,覆铜也是空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显然是操作失误导致。
另外,语言描述过于简单轻率... (没有从旁人浏览的角度描述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昨天一直在上传图片及附件,总上传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操作失误导致。
另外,语言描述过于简单轻率... (没有从旁人浏览的角度描述问题)

谢谢回复,昨天一直在上传图片,都没有成功,今天可以了,我手动导入D码有好几个D码都没有使用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昨天一直在上传图片,都没有成功,今天可以了,我手动导入D码有好几个D码都没有使用上!

之前评价过于仓促,还请谅解。
在未了解执行gerber导入是何软件的情况下,大家也无法判读原因
(假使知道执行软件,没有案例提供可能也不好定位原因)

网友B:
撸主,你确定你的GERBER文件是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你确定你的GERBER文件是完整的?

可以确定是完整的,资料是日本客户发过来的,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软件做的!
/*   APTNo     Dcode    Type      Shape Dispcode Outsize Innersize */
     APT001 = {  10 ,  Normal  , Round  ,   0  , 0.1 } ;
     APT002 = {  12 ,  Normal  , Round  ,   0  , 0.2 } ;
     APT003 = {  14 ,  Normal  , Round  ,   0  , 0.3 } ;
是这种格式的D码!
我用CAM350 手动输入D码后,发现在几个D码没有用到!

网友(点评):
你不妨用其他 CAM 软件导入看看... (或和资料提供商沟通)

网友(点评):
日本有日本产的EDA软件 如 Zuken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是完整的,资料是日本客户发过来的,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软件做的!
/*   APTNo     Dcode   ...

这个就是外行了,可能你要到 有 CAM 类软件应用交流区去沟通了,
我只会简单的用 CAM350导入自己导出的gerber文档来简单核实自己提及资料的完整性...

网友C:
AD 出Gerber 需要分两次出,一次出走线层等,一次出钻孔文件

详细请参考我的 Altium出Gerber打印pdf检查解说.rar

这里包括外部加漂亮泪滴,打印pdf 1:1 检查等, 都是值得学习的技巧。

理解AD 分两次出Gerber 这个概念,还有指定输出目录的方法,就什么都不会错了。

怎么上传不了文件?

改天传。
或者在论坛里找找,原来我上传过的

火狐浏览器才可以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 出Gerber 需要分两次出,一次出走线层等,一次出钻孔文件

详细请参考我的 Altium出Gerber打印pdf检查 ...

先下载了!谢谢提供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 出Gerber 需要分两次出,一次出走线层等,一次出钻孔文件

详细请参考我的 Altium出Gerber打印pdf检查 ...

谢谢,这个gerber是日本客户发给我的,现在还不清楚他们用的是什么软件,不过可以肯定不是用的AD!现在我们这边要求他们重新转换下gerber,发来过的资料用CAM350导入后大概看是正常了!不过放大后,电阻电容焊盘不是独立的长方形,而是由一条条线组成的焊盘!

网友:
楼猪,换个软件打开试试

网友:
CAM350 打开看见正常就是正常的

网友:
你关键是要检查DRC是不是正常
要是有问题
请及时修订
免的做成板子了
出错
就很麻烦了

网友(2015-06-18):
引用 网友A:
之前评价过于仓促,还请谅解。
在未了解执行gerber导入是何软件的情况下,大家也无法判读原因
(假使知 ...

??????

网友(点评):
是我想当然的仓促回复了...

网友(2015-07-20):
Gerber 转 pcb 是需要耐心、技巧和大量时间的。
如果有bom 和主要芯片pdf 资料,关键电源的电压值,我们还可以变出有含义的网络出来。不过这些都收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