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里面如何批量修改封装

楼主(2015-03-20):
画好板之后,想把0603封装的元件全部改成0402的封装,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右键,find.找到所有0603封装后,右键,edit decal,进入封装编辑界面,然后调出0402的封装,保存,应用到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find.找到所有0603封装后,右键,edit decal,进入封装编辑界面,然后调出0402的封装,保存,应用到所 ...

已OK。谢谢!

网友(点评):
新手请问怎么个调出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