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走好的蛇形线45度拐角如何快速切换成圆弧角,谢谢了先。

楼主(2015-03-20):
请教走好的蛇形线45度拐角如何快速切换成圆弧角,谢谢了先。

网友:
    肯定有的啊。。。

楼主:
    slide太慢,gloss不行,要能快速方便转换的方法。

网友A:
    Auto -interactive convert corn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uto -interactive convert corner

    没找到

网友:
    16.6版本ROUTE 最后里面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

Route->Unsupported Prototypes->Auto-interactive Convert Corner

网友D:
    要在user preferences里设置那个选项,才会有这个命令,找不到回复。。。

网友E:
    route->gloss->parameters->convert->corner to arc->gloss可以一次完成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ute->Unsupported Prototypes->Auto-interactive Convert Corner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route->gloss->parameters->convert->corner to arc->gloss可以一次完成修改。

版主,你的方法试验过了,切实可行,但是有一点,这样导的cline圆弧角直径太小了,也就是这个弧线太小了。怎么设置这个导角的直径。

网友:
    刚遇到同样的问题,准备提问的,你帮问了,THANKS

网友:
    可以使用skill,网上好像有。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的方法试验过了,切实可行,但是有一点,这样导的cline圆弧角直径太小了,也就是这个弧线太小了 ...

当你点选这个功能后  在OPTION里有一个选项 默认应该是5倍的线宽 你可以自己设置呀

网友(2015-11-02):
如图所示,根据自己的参数去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route->gloss->parameters->convert->corner to arc->gloss可以一次完成修改。

    我的16.6怎么找不到呢,补丁是26号。求解答。

    pcb
    一样是route->gloss->parameters->convert->corner to arc->gloss

网友(2021-03-15):
    这样导的cline圆弧角直径太小了,也就是这个弧线太小了。怎么设置这个导角的直径。

网友(2021-08-14):
引用 网友D:
要在user preferences里设置那个选项,才会有这个命令,找不到回复。。。

请问怎么设置?user preferences里的选项好像都和这个功能没关系。和allegro打开选择的版本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