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设计个电路

楼主(2015-03-20):
file:///D:\Program Files (x86)\Tencent\cache\593799546\Image\C2C\3@X8R5DOS[M3URCF1Y`1MUO.png

如图所示,要实现的功能:输入下降沿的时候输出反向

面试官提示:用三极管设计逻辑门,最终实现上述功能,不要用mcu之类的
鉴于楼下有人说我的图还表达了二分频什么的,我这里解释下,面试官明确要实现的功能:用三极管之类的模拟器件实现输入下降沿的时候输出反向的功能,这个图我只是画出来给大家看的,以为这样直观点,没想到大家想多了。

网友:
坐等大神,这么高级的功能,没弄过。我看着那些个一堆的逻辑门连过来,连过去就头晕

网友:
用三极管检测下降沿?有点难啊。毫无思路

网友A:
输入下降沿,输出反向?你的图好像不全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搬个板凳学习学习

网友B:
感觉是个2分频电路,三极管不会~~不过D触发器加一个非门好像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下降沿,输出反向?你的图好像不全是这个意思吧?

你别看多了,我说的就是要实现:输入下降沿,输出反向这个目的,而且面试官明确说的题目就是这个然后随手给我画了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个2分频电路,三极管不会~~不过D触发器加一个非门好像能实现~~

面试官明确说输入下降沿输出反向,要你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T-Type Flip Flop

剩下的就自己來,小弟睡狗狗去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ype Flip Flop

剩下的就自己來,小弟睡狗狗去也!

哦,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我看看

這題用考的我也是不會啦!但從波型知道是 T-Type Flip Flop 的變型。

T-Type Flip-Flop
輸入 T = 1,CLK = 上升緣Rising Edge)時,輸出 Q 就反相。

  • 下降緣Falling Edge)動作,CLK 輸入追加一個反相器(Inverter)就可以。
  • 反相器(Inverter)可以用三極管的 Open DrainOpen Collector 實現。
  • T-Type Flip Flop 可以用 JK-Type Flip Flop 實現。
  • 而 JK-Type Flip Flop 可以在網路或教科書上找到三極管電路。

上述步驟像解代數一樣,把各個電路帶進去就可以。

小弟在校成績也不好啦!出了校門有邏輯閘Logic Gate)可以用,誰會去背這些正反器Flip Flop)的三極管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題用考的我也是不會啦!但從波型知道是 T-Type Flip Flop 的變型。

T-Type Flip-Flop

看来面试官是故意为难啊,搞这么复杂的题

网友:
如果是面试问这种题 ,如果不是专门做逻辑IC或者其他直接相关的公司,那么面试官就是个装逼的,或者2B。

网友C:
  • 其實也不能因為自己不會,就說是人家刁難,只能說是咱們學藝不精吧!
  • 對老闆來說,如果價錢一樣,何不聘一個成績好一點的畢業生?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 其實兩岸的情況也類似,對於那些一線大學的畢業生,一開始面試時總佔有較多的優勢。咱們這些二、三流大學出來的,就只能靠後天的努力,才能獲得別人的肯定。
  •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馬雲和喬布斯都只有高中畢業,但他們的成就依然耀眼。大家也應努力不懈,創造自己的未來。

网友D:
如果只是面试一般的硬件工程师,拿这种来考试,或者是叫你画H电路,那都是装逼的。你叫他自己画,他招聘的不是工程师,他要招聘的是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其實也不能因為自己不會,就說是人家刁難,只能說是咱們學藝不精吧!
  • 對老闆來說,如果價錢一樣, ...
  •
    版主说的是,至理名言。你是香港的还是台湾的啊,怎么总是繁体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面试一般的硬件工程师,拿这种来考试,或者是叫你画H电路,那都是装逼的。你叫他自己画,他招聘的 ...

  • 我不確定北大或清華的學生,是否一樣解不了這一題。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們解不了、並不代表別人也解不了。
  • 確實有不少的出題者,自己也是寫不出這些題目的答案。有些時候考倒別人的目的,僅在滿足自己的優越感,抑或是在掩飾內心的自卑罷了。
  • 求職者和面試者是對等的,即便找的是神也無所謂。但老闆總會忘了一件事,人有人的價碼,神有神的價格。能通過考驗的人,也許不是每個月給四千兩紋銀就可以打發的。咱們這邊有句名言︰「如果你只出得起香蕉,你就只能請到猴子。

答不出來大夥也不用太傷心啦!小弟第一個承認,不能翻書或上網查的話,也是零分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试官明确说输入下降沿输出反向,要你实现这个功能

    兄弟,下降沿,那么你把非门放在前面,信号先进非门,再将非门送出来的信号,输入用D触发器制作的2分频电路上试试,看看图形是否满足面试官的图形要求。

    反正实话实说,单用三极管我是不会的,我注定零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我不確定北大或清華的學生,是否一樣解不了這一題。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們解不了、並不代表別 ...
  •
    非常赞同超级狗版主的说法。
首先个人认为硬件这块的知识面很广,很杂。
不同行业所需要的硬件知识侧重点不同,因而你在不同行业面试,会遇到很多问题,这是正常现象。

    我想問一個問題,最後那句話是不是間接承認,咱們就是只是猴子?>_<|||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面试官是故意为难啊,搞这么复杂的题

    也不能说为难吧~~~心态摆正就好~~兄弟,豁达点。不同行业,会带来硬件知识侧重点不同。
即使一个工作十多年的工程师去面试,由于某些原因,回答不出问题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我不確定北大或清華的學生,是否一樣解不了這一題。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們解不了、並不代表別 ...

  •  超级狗版主我承认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猴子,而您是齐天大圣

    還是隻猴子!買了豪宅的猴子。上面和上上面兩隻都是。^_^
    那超級狗的老闆不就是佛祖了,潑猴永遠逃不出五指山。 >_<|||......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面试一般的硬件工程师,拿这种来考试,或者是叫你画H电路,那都是装逼的。你叫他自己画,他招聘的 ...

    不管是清华还是北大,刚毕业,或者是非常爱好研究基础理论的人才会回答的出来。毕业三五年估计很多都忘记了。深圳这种抄袭为主。设计为辅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应用经典的电路就可以了。方案也非常配合。实在是使用到理论的地方比较少,。即使马上不了解,上百度,一查,就可以了解了。换一个公司,面对另外一种产品就熟悉另外一种电路,基础固然重要。但是需要你算的地方也不多,大不了仿真。我面试也遇到这种,叫我画微积分电路和差分电路,我直接就走人,懒得理会。

网友:
    考题太专业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