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在WINDOW8下运行非常慢怎么办

楼主(2015-03-20):
今天终于在64位系统破解成功candence 16.5版本,只能开心了那么一下下,打开PCB Editor 要10几分钟,然后打开一个文件也是好久。好抓狂。。。。。肿么办????

楼主:
用CAPTURE是没问题的,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配置没很差哈

网友A:
    不会啊 我的6年前的笔记本32位win8.1装16.6 也没感觉很卡 当然比台式电脑会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 我的6年前的笔记本32位win8.1装16.6 也没感觉很卡 当然比台式电脑会慢一些

    64位的。我在台式装也是没问题

网友:
    64位的。我在台式装也是没问题

网友:
    要么重装,,我笔记本也是3年前的配置,win8.1 64位 6G内存,,,用的飞起,从来不卡

网友B:
    是不是其他东西占了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其他东西占了资源?

    应该没有吧,用其它都没问题,就打开allegro会

网友:
    想打开快很简单,加内存条,加到8g以上。表示16.3的PCB和原理图都是秒开。

网友:
    E:\OpenGL.png 按图所示试试

网友:
    晕倒,没图片,ser perferences ---display-OpenGL- disable_opengl  VALUE打钩试试下

网友:
user perferences ---display-OpenGL- disable_opengl  VALUE打钩试试下

网友:
    你需要 16.6的64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