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我出坐标的那个脚本17导出来的是BOM?

楼主(2015-03-21):
 上面那个应该是正常的
下面这个是我导出来的

------------------------------------------------------------------------------------------------------
2015.03.23
解决方式来自五楼!
粘到*:\pads Projects\Samples\Scripts\Layout 替换

网友:
调用的脚本错了,下面的图是调用了bom脚本,实现上面的要调用part list脚本。

网友A:
    你这个是用PADS9.5的17项脚本生成的 尝试使用9.3版本的17项脚本,那才是生成PART LIST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用PADS9.5的17项脚本生成的 尝试使用9.3版本的17项脚本,那才是生成PART LIST的脚本

    对的,我用的是9.5,但是我没有9.3的,9.5有没有其他的脚本呢

网友B:
    把这个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