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Allegro中,Via过孔在正的内层中没有焊盘,这对吗?

楼主(2015-03-21):
如图:

兰色的 为Via过孔在正的内层的3D图示,却没有焊盘,这对吗?
是我的Via过孔制作有问题吗?

网友:
显示或者被隐藏。选择择过孔单独查看

网友:
应该是过孔制作的时候没有把内层盘加上去

楼主:
我在二维图中,所有层的Via 都是开着显示的啊!

楼主:
在线等。麻烦看我生成Via的过程对吗?

1、用0.0.8.0封装生成器

2、选择Via大小

3、生成的文件

4、用Pad_Designer打开

楼主:
我的板层结构为:
1、Top      正
2、信号1    正
3、信号2    正
4、GND     负
5、VCC      负
6、Bottom  正

难道 Pad 中的 Default Internal 就代表不了我的  信号1、信号2、GND 和VCC层吗?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你的padstack里面的internal pad设置了呀,最后会在板子内层有pad,是不是你这个3D最后的显示效果将内层的pad反钻掉了呢

楼主:
算了不去深究了。看到别人的Via过孔也是这样子

附:这是别人的作品

网友:
在setup----->unused pads suppression里面去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A:
    为什么要3D view,在Gerber文件中看下有无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3D view,在Gerber文件中看下有无不就好了

问题在于,任何人都能想明白,3D显示就是“所见及所得”,难道大名鼎鼎的Allegro连这点都做不到吗

网友:
    请教一下 楼主的3D显示是怎么出来的呢?
我的好像只有平面3D 看不到内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