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芯片不工作的原因?

楼主(2015-03-21):
说一下我板子的工作流程先:首先上电,主芯片会从FLASH芯片读程序,然后SRAM再工作,但是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上电后,主芯片能从FLASH读程序,但是读完后 FLASH的时钟就变成了低电平(正常为高电平),然后输给SRAM的时钟正常是60MHZ,但是现在只有18MHZ我的主芯片能够刷写程序进去的,但是上电就是不工作,晶振起振是正常的,复位电路也正常,芯片的各技术电压都正常(这应该证明芯片应该是没问题的吧?!),请问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Flash芯片是指外部的存储芯片么 是SPI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芯片是指外部的存储芯片么 是SPI么

是的,发完数据后,时钟就变成了低电平,这是为何?

网友B:
可能是数据读出来有问题,所以就停掉了。
你烧录成功后,然后再读出来,跟原文件对比一下,看是否有问题。
另外,FLASH的GND接地也需要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数据读出来有问题,所以就停掉了。
你烧录成功后,然后再读出来,跟原文件对比一下,看是否有问题。 ...

哦,FLASH芯片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将它换到好的板子上是可以的,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传输到主芯片的过程出现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FLASH芯片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将它换到好的板子上是可以的,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传输到主芯片的过程出现 ...

SRAM是内置还是外置,如外置换下SRAM。程序运行离不开RAM,BOOTLOADER读完FLASH存储CODER,由内置RAM切换到外置的RAM,外置质量可没焊好,程序产生硬件失效中断,程序也就停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RAM是内置还是外置,如外置换下SRAM。程序运行离不开RAM,BOOTLOADER读完FLASH存储CODER,由内置RAM切换 ...

外置SRAM已经换过了,像CSB. WEB和OEB这些控制端都是有波形的,所以排除是它的问题,但是主芯片提供给它的频率不对,正常是60MHZ,但是量到的只有18MHZ....

网友D:
bootlaoder的SRAM时钟没设置对,找写firmware的同事改一改。
你自己也可以检查一下SRAM的时钟设置,从哪个主时钟入,然后乘以多少,除以多少,看看是不是输出60MHz还是1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tlaoder的SRAM时钟没设置对,找写firmware的同事改一改。
你自己也可以检查一下SRAM的时钟设置,从哪个 ...

找到问题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E:
怎么不说说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说说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SRAM的一个数据端口(D3)连到排阻时虚焊了(锡粘不上焊盘,肉眼发现不了),导致这个数据没办法和主芯片数据交互,所以主芯片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
我更想知道你是怎么发现场这个问题的。,是在检查芯片焊点的时候发现的么?

网友:
那时钟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求调试经过,怎么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调试经过,怎么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后怎么解决的

就是读不到数据
这样的数据位肯定有问题

硬件查看电源
看电源电源稳定不

一般片子很难坏
所以可以实际查看电路合理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SRAM的一个数据端口(D3)连到排阻时虚焊了(锡粘不上焊盘,肉眼发现不了),导致这个数据没办法和主芯 ...

有点不明白,时钟是主芯片发给SRAM的,数据线中间排阻虚焊,为什么时钟会变化呢?时钟不是软件中写好的吗(难道是数据读写错误了,使得软件中的计算的倍频数不一样了)? 楼主是否有做过实验,SRAM不同数据线断开,时钟是不是也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点不明白,时钟是主芯片发给SRAM的,数据线中间排阻虚焊,为什么时钟会变化呢?时钟不是软件中写好的吗 ...

CPU运行写运算数据到SRAM,虚焊造成未读取到正确的数据,比如指向未定义的地址,跳转到不存在的地址造成CPU产生硬件FAULT,停在硬件FAULT中断里了,非常有可能不能配置正确的时钟了。ARM芯片外置RAM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RAM这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FLASH芯片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将它换到好的板子上是可以的,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传输到主芯片的过程出现 ...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