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PADS9.5 打开时说的演示模式?安装方式错了吗?

楼主(2015-03-22):
打开时说的演示模式?安装方式错了吗

网友:
还没有破解。1、第一步,生成许可文件: PADS9.5安装完成后,请把MentorKG.exe放到安装目录C:\MentorGraphics下(如果安装时修改了路径请放到您的实际路径),然后运行MentorKG.exe,大概10秒后会生成一个LICENSE.TXT文件并弹出,请把这个文件保存到安装目录,然后环境变量指定到这个文件路径即可!  2、第二步,设置环境变量: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打开属性对话框,选择高级页面下的环境变量,新建一个用户变量,变量名为:MGLS_LICENSE_FILE,变量值指定你到你的放LICENSE.TXT文件的路径,如C:\MentorGraphics\LICENSE.TXT

网友A:
没有破解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破解成功。

知道了 现在破解成功了   能用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