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原理图和PCB分别报以下错,求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2015-03-22):
打开原理图和PCB分别报以下错,如下图所示:

原理图报错

原理图报错

PCB报错

PCB报错

网友:
你先看一下你的文件属性的,如果是0 K 那个文件就有问题了。是空的。还有一种是你那个图不是用这个软件画的,要用其他对应的软件来打开。也可以转成合适的在来打开的。

网友:
最主要的那个文件加密了没有的。

网友:
删除database下的某个文件就可以了,好像是一个记录地址的文件, 具体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只有出问题的文件才会出现的文件,你拿一个好的文件对比下。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也不行哦!!

网友:
可以用icdb  server manager查看下,是不是有其他同事在单机模式打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