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工作频段的边缘频点衰减很大,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3-23):
接收机的接收频段是DCS1800的1710MHz-1735MHz频段,整个频段内的波动是不能超过3dB,在做实验的时候,对该频段内以1MHz为间隔的插损做平均,以此值为标准。然后问题来了:
      在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有的板子边带频率1710MHz和1735MHz比标准值大3dB以上,甚至有的是4.5dB。先后测试了双工器和声表,带内波动没有问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边带频率会掉的这么厉害。

说明一下:声表后面就是收发器了。首发器内部也要滤波器。但是那个滤波器带内波动只有0.2dB左右。

之前调了收发器内部的滤波器类型和参数,都没什么效果。
有谁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回事吗?

楼主:
可不可以在接收通路上加一个电感,那这个电感值又如何确定呢?

网友:
建议拿到器件的S参数,做PCB联合仿真,看看带内匹配情况,带内平坦度。

这是比较科学做法,乱调调出来了,其实很难提高的。

网友:
这个最好是把那个器件的参数查一下的。也许不合适的,理论上是这个问题的。可以针对性的去解决。做相关大的整改是不可能的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提点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