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下PADS9.3怎么出gerber

楼主(2015-03-23):
请问下各位大神,win7系统下pads9.3版本怎么出gerber,就是找不到文件路径,请问大神们要怎么设置。。。. r& h5 p; b9 K% i! E

网友:
出GERBER不关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先新建一个路径。

楼主:
怎么新建,求大神指点,XP系统的出gerber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