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让我不知咋搞成这样了 啥情况

楼主(2015-03-23):
我就在导入中点了啥东西就这样了.

网友:
工程重复打开么?

网友:
英文提示说:文件被ACER-PC电脑的用acer锁定保护了,问你是否覆盖这个锁定?file/properties/有密码设置。

网友:
文件出于某种原因上锁了,可以在file菜单中property选项中,勾掉复选框,另存一下即可。如下图所示:

网友:
    支持2楼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