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锯齿状和尖峰地铜的坏处

楼主(2015-03-23):
RT,都是地的属性,刨除美观的因素,在电气上有什么坏处吗?0 Z$ Y! _9 S5 z0 {

网友:
    你这是AD的图吗? allegro应该没有的,有也没关系,PCB生产时板厂会洗掉的

网友:
    明显是AD软件。铜皮还是不要这样搞。

网友:
    尖端放电,EMC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在实际制作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真正的尖,因为厂家做的时候尖端处会处理为圆弧状,这种会有EMC问题,但是有时候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真的要求比较高,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只能想办法把它处理掉,一般情况是没问题的。个人建议,误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