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问题

楼主(2015-03-23):
各位大侠,刚安装了AD14,打开一切正常,但是移动器件的时候,器件就看不见了,释放命令把器件放下后,又可以看见了。
走线也是,鼠标正在走的线看不见,除非释放命令,把这根走线结束了,就可以看到了
放VIA也是,如果不放下,就只有一个鼠标的十字架。死活看不见孔,放下就看见了
高手们,什么原因啊?

网友(点评):
又见高手提问。查看参数显示模式中的设置,另外在走线中途 shift+s 切换显示模式看看效果的区别...

网友A:
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呀。

网友:
14.3我还遇到个问题...就是首次导入DXF后我喜欢选中板框然后来个DSD,然后其他的全部显示阴影了,只能关掉文件重开,不知道是不是操作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操作也会导致这个结果,但是没记住... 现在编辑元件库才用搞版本的,不然都是9.4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程序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
刚才有人问了类似的问题,AD14木有用过。
建议:t+p,弹出系统设置对话框,恢复默认选项。然后再试下,看是否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呀。

版主,这个我问题我最近也遇到了。win7-64位系统里面装的AD会这样(关闭Directx),器件悬挂鼠标不显示。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要不就是没安装显卡驱动

楼主(2015-07-07):
已经解决了,更新显卡驱动程序后就OK,感谢各位亲,@welleda 你也可以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