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元件标签出现错误

楼主(2015-03-23):
在编辑元件标签时,修改了“线宽”后点击应用会弹出错误窗口,关闭错误提示窗口后软件会自动关闭。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在编辑元件标签时,最上面这一项要先选择:参考编号后,再去修改相应的尺寸。

网友:
貌似在英文版本怎么改都不会死掉

网友:
还是用英文的吧,兼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辑元件标签时,最上面这一项要先选择:参考编号后,再去修改相应的尺寸。

多谢吉米哥!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也是上边没选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