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铺铜保存后再次打开出Gerber问题?

楼主(2015-03-23):
求助,pads铺铜保存后再次打开直接出Gerber,板厂反映没有铜,这样直接出Gerber文件不对吗还是必须要重新在pour manager\flood一下才可以出Gerber文件呢

网友A:
重新灌铜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灌铜试试呗

重新灌铜当然可以了,就是想知道在铜显示hatch outline状态下不能出gerber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灌铜当然可以了,就是想知道在铜显示hatch outline状态下不能出gerber吗

当然.

楼主:
必须重新灌铜在出?

网友:
不灌铜出gerber会有报错提示吧

网友:
出gerber时注意看提示,别点的太快了。。

楼主:
是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B:
重新灌铜,生成GERBER再在CAM软件每层看一下,验正一下是否按自已的要求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灌铜,生成GERBER再在CAM软件每层看一下,验正一下是否按自已的要求出图。

应该这么做的,谢谢了

网友:
HACH一下就OK了

网友:
    你可以覆完铜后设置一下下图选项,下次打开就自动覆铜了

网友:
    楼上回答,让我又学了一招!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