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里面过孔和焊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3-23):
PCB里面过孔和焊盘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有时他俩外观会接近,但其属性参数会有不同,这个大家不妨通过点击查看其属性来了解。
好比 手 和 脚 的区别(四足动物时区别较少,两足动物时...)

我们不妨先达成这样的默认共识:
过孔->走线连接     焊盘->器件固定,这样我们应该很容易区别  protel (altium)中 Via  和 Pad
(protel中的焊盘 可分 插件器件的焊盘 和 表贴器件的焊盘)

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最基本的区别(左边为我们这里所说的焊盘),焊盘Pad具有焊盘号“123”,过孔没有。

我们在某些文档中 会看到对过孔(盲孔、埋孔和通孔)的描述,如“过孔由三部分组成:1是孔,2是孔周围的焊盘区(或焊盘环宽),3是内层POWER隔离区”,显然这里提到的焊盘和我们上面提到的焊盘Pad是不同的概念...    或许这种在不同描述环境下出现的 焊盘 容易增加初学者对 过孔和焊盘的理解难度

另外:我们已经了解 有些时候 Via  和 Pad 在外观上是完全一样的,比如做为 PCB 的固定孔,但此时的一个参数选项是不同的,焊盘有 Plated 属性可设置(即 孔内是否需要做 沉铜),而 过孔 没有这项设置。显然不需要有沉铜的固定孔是不能用过孔来描述了(这也是大家见到的为何固定孔用焊盘来描述的原因之一)...    还有 在后加工中,生产厂家对 过孔 和 焊盘的 补偿处理可能也不同,这个 有需要了解的不妨和PCB外协厂家的技术人员去沟通了解...

经过这样的补充描述,应该能解决这个疑惑了吧

网友:
此主题已汇总在

【起贴】Altium入门书籍准备贴  (出处: 中国PCB论坛网)

增加一些网上分享的资料说明(具体情况关注的可和自己的外协厂直接沟通了解)

PCB中过孔和通孔焊盘的区别

在 PCB 设计中,过孔 VIA 和焊盘 PAD 都可以实现相似的功能。它们都能插入元件管脚,特别是对于直插(DIP)封装的的器件来说,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在 PCB 制造中,它们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1. VIA 的孔在设计中表明多少,钻孔就是多少。然后还要经历沉铜等工艺步骤,最后 的实际孔径大概会比设计孔径小 0.1mm。比如设定过孔 0.5mm,实际完成后的孔 径只有 0.4mm。
2. PAD 的孔径在钻孔时会增加 0.15mm,经历过沉铜工艺后,孔径比设计孔径稍大一 点,约 0.05mm。比如设计孔径 0.5mm,钻孔会是 0.65mm,完成后的孔径是 0.55mm。
3. VIA 在某些默认的 PCB 工艺中会覆盖绿油,它可能会被绿油堵住,无法进行焊接。 测试点也做不了。
4. VIA 的焊环最小宽度为 0.15mm(通用工艺情况下),以便保证可以可靠沉铜电镀。
5. PAD 的焊环最小宽度为 0.20mm(通用工艺情况下),以便保证焊盘的附着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他俩外观会接近,但其属性参数会有不同,这个大家不妨通过点击查看其属性来了解。
好比 手 和 脚 的区 ...

谢谢,弄懂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