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回来发现一些铜皮掉了,(铜皮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24):
    前几天用EE画了个2层板,出GEEBER时没有仔细检查(因为之前用其它软件出GEEBER都没有出过问题),结果板子回来发现一些电源上的铜皮掉了导致开路,没办法只能飞线了,好在是小板没有很多电源!查看原因是铜皮的设置的问题,shape 分成inheritel ,Draf ,Dynamic ,Static,自己将SHAPE设置成inheritel,最后改成Static,geeber-out后问题解决了,请问各位 inheritel,和draf有什么区别,输出光绘文件会有什么不同?谢谢!. {2 p) h1 B) g* v7 n

网友(2015-05-10):
    祥解 赞一个!

网友:
    实话说,不应该新手才犯的错误,软件熟不熟没有关系。但你要习惯生成光绘后,用CAM350检查一次,估计就能看到问题了,这样也不用管是什么软件生成的光绘

网友:
    CAM350,必备。外发gerber之前需要用这个软件看过之后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