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库的各种电感的封装如何命名

楼主(2015-03-24):
    PCB库的各种电感的封装如何命名?因为不同厂家的命名规则都不一样,pcb封装库里面的电感该如何命名,才能让人一看就懂,电感命名没有统一的标准吗?

网友:
    一般看有沒有標電感值吧 要統一比較困難

楼主:
    电感是不是一般分为:工字电感封装尺寸PK系列;CD系列贴片功率电感封装;大功率屏蔽电感封装CDRH系列;贴片叠层电感封装尺寸0402、0805...;绕线贴片电感封装尺寸WI系列;D系列封装尺寸,5D28 8D28......
;色环电感封装尺寸AL系列;CDR系列贴片功率电感;

网友:
    不同的电感参数分布是?

楼主:
    只是按类别来分,不考虑参数。就好像贴片电感和直插电感。但是贴片电感又分很多种,应该每一种都以什么字母开头,来分门别类吧!上面写得只是某个公司的分类,与别的公司不完全一样。我是想找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2015-07-17):
    有的,IPC标准里面有

网友:
    自己定一个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