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访问SDRAM的频率一般为多少?

楼主(2015-03-24):
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CPU的参数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CPU的参数咯

谢谢!现在的平台是S3C2451(主频400MHz)+K4T51163(333MHz),那么CPU读取SDRAM 的频率为多少?

网友:
我不是很清楚你的具体值,如果没有理解错,就是333MHz

网友:
我记得可以改访问频率的,请大神讲解详细原理。

网友:
应该是看ARM9的SDRAM的接口,频率应该是可以设置的,楼主查查器件资料的接口描述就行了

网友(2015-05-06):
要看CPU的SDRAM控制寄存器的软件设置,不能超过SDRAM硬件的速度上限333

网友(2015-06-07):
够呛胶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