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防反接的?

楼主(2015-03-24):
最近有个设计需要预防芯片反接,电源和地。找到的这个资料还没看懂是如何检测和防止反接。

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22.27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18,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深情呼唤狗大大~

网友:
防止反接就常用两种,二极管的串联和并联。
串联损害小,但是有压降。
并联无压降,但是是靠反接后使得外置电源短路或者过流来关闭,对电源与二极管都有一定的损害。

楼主:
是,二极管的串并联都是不合适的。

网友:
其实我一直觉得防反接还是直接用防呆的接插件做比较好,物理上好办。
电子上好像挺复杂的,我也不会,电路倒有个同事话的,复杂的一B。

楼主:
比如这颗ezp2010,实际上是可以贴so8,或者so16封装ic的,没办法在接插件上做防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颗ezp2010,实际上是可以贴so8,或者so16封装ic的,没办法在接插件上做防呆吧。

不清楚楼主你要表达什么,可能是太高大上了。你要觉得二极管的不行,还有MOSFET的,压降小,一点也不复杂的。如果你要是做在芯片里面的,就爱莫能助了。

楼主:
注意,这个图实际上是一款flash烧录器,可以烧录eeprom/spi flash等ic的固件;
不是说要把防反接做进芯片,而是外围电路如何防止比如spi flash放置错误,引起ic自己的vcc/gnd反掉,然后会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这个图实际上是一款flash烧录器,可以烧录eeprom/spi flash等ic的固件;
不是说要把防反接做进芯片 ...

好吧,那你这个不叫防止VCC和GND反接,还有很多,还需要防止VCC接IO,烧IO。VCC接GND烧电源(可能)。

楼主:
比如,一般so8的pin4是gnd,pin8是vcc,其他是io,但是不必担心vcc会烧io,只担心4/8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颗ezp2010,实际上是可以贴so8,或者so16封装ic的,没办法在接插件上做防呆吧。

SO8???SO16???

貼片都要防呆的話,旁邊的 MCU 也要防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一般so8的pin4是gnd,pin8是vcc,其他是io,但是不必担心vcc会烧io,只担心4/8反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为了防止在使用/烧录的过程中,人为的把芯片反了一个方向,而不是插错了电源的正负极。

楼主:
厄~~实际上原理图中的U3是个接插件 上面8p对应so8器件,全部16p对应so16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为了防止在使用/烧录的过程中,人为的把芯片反了一个方向,而不是插错了电源的正负极 ...

是的

网友B:
剩下的自己來!

网友(点评):
你这个还是电源的防反接,楼主强调的是防止芯片的反接。

网友B:
你这个还是电源的防反接,楼主强调的是防止芯片的反接。

哈!墮落兄一語驚醒夢中人,小的睡狗狗企,剩下的都交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剩下的自己來!

这类芯片的防反接,实际上就是防止电源反接

网友:
电源防反接一般用的都是串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可以选择压降小点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类芯片的防反接,实际上就是防止电源反接

不一样的,有差别的。
电源反接,实际上默认了GND就是低电平。
而你的芯片反接,GND不一定就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墮落兄一語驚醒夢中人,小的睡狗狗企,剩下的都交給你。

小弟不才,搞不定楼主的问题。

网友:
这类芯片的防反接,实际上就是放置电源反接

墮落兄講得沒錯,觀念是這樣,但應用上是不太一樣。

昨天一直執著在防反接這件事,但他的話點醒了我。

應該是怎麼知道是反接,但又不會傷到芯片。

樓主您行的,再加油一下就通了。

楼主:
多谢大家,我再考虑一下,有啥想法也会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我再考虑一下,有啥想法也会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我觉得你那个图的Q1是关机,如果去、Q1没导通那么IC(E2PROM或者SPI FLASH)都没法形成电流环路,不会烧坏芯片。主要是怎么检测的才是关键。

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

楼主:
往复杂的地方想,这里存在引脚检测功能,这样才能避免放反引起的短路。哪个原理图是从网站上找到,还在研读中。

楼主:
目前能想到的一个大致的办法是:测量正反向电阻;比如ic放反时,vcc/gnd脚之间等效电阻应该很小,而正向放置时,该阻抗较大。但我不清楚的是,针对不同ic,这个大小的“标准”是怎么衡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情呼唤狗大大~

cadence的活动举办的如火如荼,狗大是不是也露个面吹吹水?

楼主:
引用 楼主:
往复杂的地方想,这里存在引脚检测功能,这样才能避免放反引起的短路。哪个原理图是从网站上找到,还在研读 ...

收回我之前的话,哪个原理图没问题,是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觉得你那个图的Q1是关机,如果去、Q1没导通那么IC(E2PROM或者SPI FLASH)都没法形成电流环路, ...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现在的分析是这样:

1,在检测ic正确放置前,Q1应该不会打开,pin4连接到mcu的gpio上,保持关断或者三态;
2,假如ic放反了,则ic的gnd脚此时外接电平VCC(Q2和Q3的e极),而pwr脚则连接到PR4和mcu的gpio上:
a,实际ic的gnd与pwr管脚间是有一定等效电阻的(正向阻抗肯定大于反向(短路)阻抗,估计都是M ohm 级别),而电路中的PR4为1k(或者10K),此电阻与ic内阻并联,则电流主要从PR4上流过;
b,同时,比如该ic为24系列的eeprom,则pin5和6为ⅱc功能脚;
c,vcc从0开始增加,每次较小的一个step,只要不超过某个值,使通过ic的短路电流过大;
d,ic有效电压高于某值时,内部还是可以工作的,同时ⅱc会开始与mcu通信,如果mcu检测不到芯片id,则停止通信;
e,考虑到实际中装反会,会重装,故vcc增到某个临界值后,会再step形式的降低到0;然后继续增加,周而复始;同时,ⅱc也多次检测;
f,ⅱc终于检测到合法id时,Q1打开,vcc也稳定供电为某值,比如3.3v;
g,较长一段时间内,比如5min,仍检测不到合法id,则vcc也停止尝试跳变增加/减少;

3,也就是,mcu以不超过某压值的尝试供电给ic,然后检测id;合法,则正常供电;不合法,则继续多次尝试,直到超时;

4,所以,
a,PR4的阻值不能过小,10k较合适;
b,与Q2和Q3相关的gpio应该都有在不停发出类似pwm信号,直到mcu检测到ic的合法id;
c,只有检测到合法id,Q1才会打开---接地;而Q2/Q3的e极同时稳定输出某个高电平信号---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现在的分析是这样:

1,在检测ic正确放置前,Q1应该不会打开,pin4连接到mcu的gp ...

楼主,对于你的细致的精神,表示赞扬。
但是小弟认为你的做法不太可靠,你的本质还是需要给IC供电,只不过电压减小而已。记得某半导体的AN上面有写过,有些IC反向电压超过0.5V就会对IC造成损害,这也是并联二极管防止电源接反的一个弊端。
小弟倒是认为,假设默认PIN4=GND(不论接反与否),每个PIN脚对此GND量电阻,通过比对,也许可行。

楼主:
量电阻不算好主意;且不论pcb layout中的干扰,就算是直接测量ic不同pin之间的阻抗,不同系列有好多种,由于制程因素,每种内也有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现在的分析是这样:

1,在检测ic正确放置前,Q1应该不会打开,pin4连接到mcu的gp ...

楼主加油~~~静待你的好消息

楼主(2015-05-23):
到现在已经基本搞定和验证通过;
思路就是限制电流---即便反向了,但由于通过ic的电流的限定的,低于短路电流,则ic不会被烧;
所以,用74系列的逻辑器件的输出做ic的电源输入,由于74的输出最大电流为+/-40mA,则不用担心ic会坏。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哈哈,我记得那种FPGA做的烧录器完全可以实现你这功能,我只会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