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天线的挖空问题

楼主(2015-03-24):
各位大咖,这是6层板,第一层 第二层扣空了,第三层作为参考层,这样扣空后,那个π行匹配电路,的接地像如图那样接可以吗?
天线用的是这种天线, 纠结啊,为了把效率做的高些,非常的纠结。要是2层板,又怎么解决这个天线阻抗的问题呢。在线等........

网友:
    1,N形匹配电路的接法OK.

但是可以不需要挖这么大。只挖空天线和天线走线这部份即可。

    2,双面板的话采用共面阻抗(详细参数请咨询你的天线供应商)

楼主:
    两层板的PCB,天线供应商要求都掏空。PCB厂说不好做阻抗,我晕了。

网友:
    共面的2层板也是比较难实现的,一般天线的阻抗都是固定的2层板的板厚要做到很薄,比较难,天线的增益很难上去,可以咨询下专门做这类天线的厂家

楼主:
    看来,只有4层板是首选了。

网友A:
    或者可以找一下兴森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可以找一下兴森快捷。

免费到差不多

网友:
    我们以前做的两层板,天线没做掏空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层板的PCB,天线供应商要求都掏空。PCB厂说不好做阻抗,我晕了。

别被忽悠了!你就问天线供应商天线的输入阻抗是多少。还要搞清楚你的模块本身输出阻抗是多少。芯片一般都要外置匹配的,匹配电路要靠近模块,或者走一条特性阻抗跟模块输出阻抗相近的线引到匹配电路的输入端,再通过匹配电路的输出端(大多都是匹配到50欧姆的)接到天线。

网友:
    这种做法显明错了吧,人家说的是天线挖空,你现在这段是信号馈线,要做50  ohm  ,不能挖空。请把天线与信号传输线区分一下。

网友(2015-04-23):
    长知识了要回贴